关于Vcc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一般的变频器的板子上标的Vcc是不是都是5V,还是每个厂家的不一样,英威腾CHF100上的Vcc是多少伏?

网友A:
vcc是电源的意思,变频器上不一定都是5v,这个你可以参考咸老师出的书。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C:
VCC是代表电源正极,VDD代表电源负极。

网友D:
vcc是直流电源正极的意思。
变频器有输出5V,10V,24V等电源,具体要参考手册。

网友E:
VCC是直流电源正极,VDD好象不是负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的书我也看了,但是怎么才能知道这个vcc是多少伏,我量了这台变频器Vcc才1V多,感觉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Vcc一般不是变压器变出来的基准电压吗??

网友F:
这是双电源,,,Vcc +  Vdd-   GND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算出Vcc  与Vdd对GND的电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怀疑这台变频器的Vcc对GND的电压不对,只有1点多伏

网友G:
变频器中VCC一般是+5V供电,VDD是芯片供电如果+3.3V  +2.8V    GND和VSS是负极。

网友E:
VCC,GND配对,GND是负极,VDD,VSS配对,VSS是负极。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测的不对啊。请你详细说明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正常情况是 一样电压的

网友H:
VCC 一般是指电源电压的正极吧。

网友I:
这个判断还是需要经验才行,你可以考虑发张图,或许有高手知道。vcc表示一组电源,不代表直接是多少伏,如果你是设计者,那就是你想代表多少伏就多少伏。当然还是有一定标准限制的哦。有的变频器标的GND不一定是和你看到的VCC是一组电源,就有可能和你现在表达的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J:
查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