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4):
最近在使用某国产小牌PLC。带数码显示的,36点近400块,这几天编程真费劲。监视信号已经正常了就是不输出,要不就是有上升沿了、不置位、用惯了其他品牌,这个还真用不了,简单的工程搞了好久,感觉丢人丢大 了,下次还是慎用,尽量用品牌的,方便稳定。    大师们推荐些做的好的民族品牌吧,要性价比高的。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台达、永宏等台湾品牌的我用过还可以,国产没有用过

网友C:
唉,牌子塌了。

网友D:
还是用好品牌的吧!

网友E:
项目开发使用的元器件,就是工具而已。只要自己是“中国制造”就ok了。

开发项目还是用熟悉的元器件和开发工具为好,毕竟项目本身就有新的东西和不确定性,就有风险。否则就不叫开发了。叫生产。如果再用不熟悉的开发工具,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增加开发难度嘛。没必要。

网友F:
用过台达、信捷,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你用的什么牌子?这些应该是PLC基本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台达、永宏等台湾品牌的我用过还可以,国产没有用过

永宏的确实不错,不过感觉抗干扰差的,同样条件,鬼子的三菱没事,永宏的会动作。

网友H:
36点的PLC  400块钱
能是什么质量的 自己想想也知道了
正规产品14个点的 也是400左右的价格

网友I: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J:
带数码显示、36点400元不到?这个这个也太便宜了吧?你用这么便宜的东西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而不是就是一个“国产品牌PLC”的不好了,国产PLC做的好的也有的,我们一直在用,用得很好啊,只是不可能会这么便宜的。
哦,我们用的是深圳矩形的V80,他带Can接口和RS485口,连我们的绝对值编码器效果很好。

网友K:
汇川,信捷,永宏,台达那么多国货你不用。你整个某宝的破玩意愣说是PLC,你怪谁呢!

网友L:
国产品牌没用过,不发表意见。

网友M:
经常用个plc单板机也没啥问题,我也用过那个带数码管的haiwei的确实有些问题,不过还凑合能用吧。也没经常坏。

网友N:
同志别怕 直接说小日本 怕啥撒 咱不怕

网友O:
国产的PLC不乏好用的。

网友P:
国产货有那么差么,我用过很多,虽然都是仿日系的,但是简单的逻辑控制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吧,永宏的抗干扰可能不行,我同事用永宏PLC和威纶的屏做的一个项目,只要变频器一起动,屏和PLC的通讯偶尔断,想了很多法都没有解决了。不过我用的场合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不换PLC的话,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Q:
不熟悉的产品做项目确实有风险!

网友R:
呵呵;本来就这存在风险;
直接换有品牌的吧;
有些成本是不能节省的;

楼主:
以后尽量上台达,信捷、、

网友S:
台达的也不错的。

网友T:
大概知道是哪个牌子啦。

网友U:
台达的还可以

网友V:
36点近400块,10块钱一点,这个PLC卖给你人家也是要挣钱的,除去成本,出货量相对有品牌的又少,真想不到这利润在哪里?

网友W:
没用过国产的。担心出质量问题。

网友X:
引用 网友J:
带数码显示、36点400元不到?这个这个也太便宜了吧?你用这么便宜的东西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而不是就是一个“国产品牌PLC”的不好了,国产PLC做的好的也有的,我们一直在用,用得很好啊,只是不可能会这么便宜的。
哦,我们用的是深圳矩形的V80,他带Can接口和RS485口,连我们的绝对值编码器效果很好。
有机会绝对要用你的编码器。。。

网友Y:
一分钱一分货,关键设备还是用品牌吧!其实信捷也不错啊,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Z:
楼主用的哪家的

网友AA:
汇川,信捷 都还可以!

网友K(2014-04-10):
回复 网友B:
把变频器输出换屏蔽线试试,要不就把控制系统换成隔离变压器供电试试。

网友AB:
我觉得台达的还可以,我第一次用信捷的PLC也觉得不好用,做位置控制太麻烦了,同于一个Y点主程序里只能有一条脉冲指令。

网友N:
回复 网友B:
哥 台弯 其实就是国产的 中国 另一个省的
哈哈 当然 台湾人有日本的人的认真 做的真的还比较可以了 永宏用过 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