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机后MO能否置位

楼主(2014-01-04):
专注电气改造,维修,设计! 欢迎 技术交流

网友A:
开机后个人认为不会置位。

网友B:
开机后个人认为会置位

网友C:
应该是不会置位!

网友D:
没有试过,应该不会

网友E:
开机后应该会置位

网友F:
按图是不会,你试试再告诉我们

网友G:
开机不会置位。

网友H:
会,开机即上电,上升沿即可出发,所以会置位!

网友I:
应该是出现上升沿就会触发,没开机时处于断电状态,开机后处于得电状态,所以应该会触发!

网友J:
会置位的,我用过

网友K:
三菱的会置位,西门子的好象不会置位

网友L:
应该会置位M0的。

网友M:
无论哪种PLC都会置位。说不会置位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无论哪种PLC都会置位。说不会置位的,理由是什么?

判断有上升沿才会置位,PLC上电之初就扫描输入,将输入状态存入缓存区,PLC在第一次执行到X0的上升沿指令时,去缓存区读X0的状态,就是闭合的,就没有从断开到闭合的过程,所以没有上升沿的过程。

所以,要看PLC如何处理这个上电之初就闭合的触点,是否认可上电之初就闭合的触点的上升沿。
如果是我设计PLC的话,我不认可这个上升沿!

网友N:
建议楼主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O:
会吧,PLC上电之后,X1是常闭的就相当于接通了,接通了就会产生一个上升沿脉冲,M0就置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无论哪种PLC都会置位。说不会置位的,理由是什么?

判断有上升沿才会置位,PLC上电之初就扫描输入,将输入状态存入缓存区,PLC在第一次执行到X0的上升沿指令时,去缓存区读X0的状态,就是闭合的,就没有从断开到闭合的过程,所以没有上升沿的过程。

所以,要看PLC如何处理这个上电之初就闭合的触点,是否认可上电之初就闭合的触点的上升沿。
如果是我设计PLC的话,我不认可这个上升沿!
理由正确,西门子不认可这个上升沿。

网友P:
虽然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认为是可以触发M0的,原因如下:PLC的工作过程是输入处理-内部运算-输出刷新,

网友A:
我的理由是,上电初始化可以说是第一次扫描周期所做的事情。而x0脉冲上升沿指令不是立即型,去抖动的时间过去后送入输入缓冲区后已经是稳态,不存在I/O口变化。至少我如果用单片机做程序会这样做。但有可能存在不同厂家对输入的不同处理,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不会置位,具体还要看个厂家自己的处理方式。

网友Q:
虽然没有试过,但根据PLC的工作原理,这种状态应该是不会置位的。

网友R:
看什么系列PLC,三菱FX1N估计不会置位,FX2N就难说了

网友S:
没有亲自试过,但分析这种状态开机应该不会置位的,只有外部按钮按下再松开时此触点才会置位。

网友T:
上电后M0置位 是肯定的!

网友U: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绝对是不能置位的!

网友V:
用三菱PLC试了下。可以置位的。程序:LDP X0   SET M0   LD M0   OUT Y0.

网友W:
测试一下就能最清楚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谢谢了,朋友,不知道其他品牌也是如此吗?

网友X:
实际测下,应该会置位

网友Y:
应该可以的

网友Z:
做个实验。
感觉不会置位。

网友AA:
看图应该不会置位。

网友AB:
可以用具体PLC试验,看是什么情况;
如果存在不确定性,编程时应尽量避免,但了解指令时可试验。

网友AC:
理论与实际的差别。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无论哪种PLC都会置位。说不会置位的,理由是什么?

判断有上升沿才会置位,PLC上电之初就扫描输入,将输入状态存入缓存区,PLC在第一次执行到X0的上升沿指令时,去缓存区读X0的状态,就是闭合的,就没有从断开到闭合的过程,所以没有上升沿的过程。

所以,要看PLC如何处理这个上电之初就闭合的触点,是否认可上电之初就闭合的触点的上升沿。
如果是我设计PLC的话,我不认可这个上升沿!
赞同观点 !

网友AE:
最好是拿个实物试下。

网友AF:
个人认为不会置位,PLC应该是上电完毕后才开始读取缓冲区

网友AG:
上升沿是指开关接通开始,下降沿是断开开始,大家多想想。

网友AH:
用s7-200实测没有输出

网友AI:
三菱的会置位,因为通电的瞬间X0从0状态到1状态的过程

网友AJ:
一般外面接的是常开点

网友AK: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FX2N的,以为不会来信号,实际上一上电就认为是脉冲。

网友AL:
用三菱仿真试了一下,完全可以复位!

网友AM:
用欧姆龙的话不会置位!

网友AN:
这个不敢用,也就是挂在半空中的风筝

网友AO:
应该会吧,不过很少人这样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AF:
个人认为不会置位,PLC应该是上电完毕后才开始读取缓冲区

应该是准备完毕,或者称预热之后,才会去检测等处理。
还是弄个实际的PLC去实验一下,真有点走钢丝的感觉。
准备弄个FX1S的实验下。

网友AP:
刚才试了一下。x0一直接通com,开机m0置位。     上电状态:  开关在run。  power灯先亮,再x0灯亮,再run灯亮,再 m0接通。

网友E:
用永宏的试了一下,会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