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4):
会不会出现电机在星接时电机顺时针旋转,到角接时电机逆时针旋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调整旋转的方向一致性。

网友A:
不会出现

网友B:
这种问题不会出现,除非是上电运行就是反转直到转换完成。你说的那种情况会烧电机,也就是相间短路。

网友C:
线路接对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看来楼主对于星三角的转换还有点懵懂.

网友D:
这种情况是不会的。

网友E:
不会出现 !!!!!!!!!!!!!!

网友F:
接错会发生。

网友G:
二楼正解!

网友H:
呵呵,有一种星三角转换电路,是带正反转控制的,它共有5个接触器。

一般情况下,在马达停止的时候,才进行正反转的切换。

楼主所说的角正转,星反转是不会出现的。

为什么呢???

懂行的人都知道,要让三相马达反转的条件就是调换电源任意两根火线。
问题是,哪个厂家的星三角转换电路会跟电源过不去,去折腾电源进线?因为星角转换的原理就是只切换马达的6根线,组成两种不同的接法而已。

网友I: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网友J:
星三角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