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4):
设计了一个小功率变频器,用仙童FSBS10CH60 IPM模块,运行变频器V(FO)脚就输出低电平故障保护,测量电源15V供电 等电压都正常,查看FSBS10CH60资料输出低电平有两个原因:1、发生短路 2、低端偏置欠压。刚开始怀疑低端偏置电压不够 改软件把下桥臂导通时间增加至10ms 同时我把自举电路上的充电电阻减小(原来是22欧姆 现在改成了2.2欧姆)结果发现还是不行。基本排除低端偏置欠压,我测量外部的分流电阻上采样的电压确实有1V多(超过内部基准电压0.5V保护),适当减少分流电阻,问题同样存在。用示波器测量地,发现地上有些杂波,现在怀疑是不是我开关电源地没处理好?同时产生疑问,当电机运行外部产生干扰,分流电阻上能保证0.5V一下?请高手求解

网友A:
看上去,楼主的情况像模块漏电的可能哦

网友A:
c32那个贴片没有问题吧?滤波作用,通交隔直作用,不通交,也可能有干扰的作用,别忽略贴片电容,特别是那些奇葩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电容我量过了没问题的,主要是滤波一下,采样电阻R28 R29已经是0.0143欧 再说两个并联,变频器一启动那瞬间 用示波器去量他们之间的电压,有个2V的尖脉冲,我现在是没接负载,怎么会有这个大的电流?2V=(0.0143/2)*I ;故障脚用示波器抓出来是个周期性的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