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4):
一台是刚修好的3.7KW的六级电机空载电流26安,能转,和正常的比,感觉转的慢,正常的电机空载电流5A,这是里面接错线了,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A:
26A和5A差哪去了?另外,3.7kW电机,空载电流26A?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B:
楼主中奖了,大的有点离谱!

网友C:
电机没修好,估计又要“冒烟”了!

网友D:
肯定有问题,这么大的电流电机迟早要烧的

网友E:
应该是线头接错。

网友F:
电源是220V的吧,3.7KW的电机满载也不可能达到26A的,赶紧停机查原因。

网友G:
你是不是下线的时候没有下对啊,正常的话没有那么高啊。接头接错的可能行也有,几级的电机什么样的接法啊?

网友H:
6级3.7KW空载26A,这什么概念哦?

网友I:
如果测量没问题 赶紧查查吧

网友J:
可能看错了吧,空载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K:
是你修的吗?如不是就抓紧时间找维修人员。
我们这电机都是由专人维修的。

网友L:
单相220V满载电流也就这个值。

网友M:
摇表摇下吧

网友N:
电机电流大原因比较多,但大到这成度,确实不好说....

网友O:
内部线头接错了。

网友P:
2.6吧?26的话没朵长时间就会烧的

网友Q:
应该没修好

网友L:
接线错了吧

网友R:
是不是37KW的,Y系列电机没有3.7KW的型号。如果是37KW的空载26个电流还行的,转速在1000左右看着当然慢了Y系列37KW的机座号是Y250M-6,3KW的是Y132S-6要看清楚了。

网友S:
太大了啊,看看什么原因啊,我没见过3.7千瓦的电机,有3.0的,4.0的.

网友T:
可能线圈匝间短路,造成变压器现像,电流过大。

网友U:
请问楼主怎么测的。26A不会吧。

网友V:
坐等答案

网友W:
韩国3.7KW电机有啊。国产的没有

网友X:
可参考5楼、7楼等的意见,查一查电机的原因。

网友Y:
看起来应该是电机绕组的问题,还是仔细检查一下绕组吧,电流不应该达到26A。

网友Z:
估计线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是26安,绝缘也很好,运行2秒就跳热继,热继设定8安左右,三相电流都是26安,不好的电机,合闸运行空载电流50安,2秒后降为26安,好的电机合闸运行空载电流27安,2秒后降为5安

网友AA:
我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差异太大了

网友A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电机本身制作存在问题 上次我们购买的一批电机就是电流过大的 然后厂家来人说电机内部绕线绕错了

网友AC:
是不是2.6A ,楼主搞错了。要不就是电机绕组缠得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是26安,绝缘也很好,运行2秒就跳热继,热继设定8安左右,三相电流都是26安,不好的电机,合闸运行空载电流50安,2秒后降为26安,好的电机合闸运行空载电流27安,2秒后降为5安
啊?这个电机有点意思,带着一个大滚筒呀?还是电机轴转动惯量很大呀?

网友AD:
3.7kw  26A   太霸气了

网友AE:
测量一下相间阻值,是不是不正常值小很多啊

网友AF: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AG:
返修吧,不过电流那么大也很奇怪,看能用多久才烧掉,反正有保修的吧

网友AH:
你的电机20多个电流是启动瞬间值还是正常旋转值,3.7KW如果达到20多个电流除了启动瞬间,其它都是危险的。

网友AI:
检查电机修好没!

网友AJ:
估计是接法错误了吧,星型和三角型。如果三角型接380了,那电流会大起来的

网友AK:
3.7KW的电机运行电流能够达到2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