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定时中断

楼主(2014-01-04):
按照CP1H的手册,简单编写了一个CP1H的定时中断程序,用CX-programmer 9.03 上的在线模拟,发现中断程序无法执行,请各位帮忙看一下问题在设么地方?

网友A:
用PLC试吧,模拟可能出不来,因为定时间隔可能太小
【方案】
图尔克|分布式控制的模块化生产线【二】

网友B:
模拟不一定什么都好用的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台达自动化注射针刺穿力测试仪解决方案

网友C:
模拟器不支持定时中断。也不支持脉冲输出。
【方案】
“物超人”时代,支持智能物联应用的嵌入式计算机产品需求加速增长

网友D:
需要用实际PLC来做。
【方案】
利用维萨拉 Optimus? OPT100 确保实现可靠、免维护的海上监控

网友D:
2010年时用过CP1E,便宜,当时想用批复位指令,但是用不起来,没办法只能连续写约20条单复位指令,把连续的存储位置零。
【方案】
华北工控:工控机+AGV移动机器人 助力仓储行业灵活运输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D:
客气,经历过的有印象。因为那是经济款。
【方案】
带你了解无风扇工控机的一些基本特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10年时用过CP1E,便宜,当时想用批复位指令,但是用不起来,没办法只能连续写约20条单复位指令,把连续的存储位置零。
用mov指令不行吗?
【方案】
基于台达机电产品的DeviceNet现场总线网络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10年时用过CP1E,便宜,当时想用批复位指令,但是用不起来,没办法只能连续写约20条单复位指令,把连续的存储位置零。
用mov指令不行吗?
至少用两条指令吧。
【方案】
FLIR光学气体热像仪助力检测空气中的气体泄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那只是一块砖,这砖不行,换快砖。
类似指令还有,比如MOVL,bset(这个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