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4):
我早就知道大多数流量计的安装位置都是有直管段要求的,比如前十后五(流量计前面直管段要求10倍管道内径、后面5倍),但有时条件不太满足时,也就将就将就了。后来,甚至觉得这个要求貌似有些小题大做了。
不过,这次我可是知道这个要求的重要性了。我们锦兴钢厂炼铁厂的风机送风流量的流量计用的是威力巴,美国原装的,但那个流量显示的比实际值小很多,而且波动很大,我检查后认为是装的离弯道太近了,于是就提出在长时间休风(停产)的时候换个地方。但我心里也拿不太准,于是又用软件编了一个根据喉差(风机候补差压,开放后跟流量近似成正比)算流量的程序。前几天休风检修,流量计换了地方,于是发现这个威力巴流量计突然就变得非常的准确而稳定了。

看来流量计的节流装置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多么好的经验啊,一直都没有注意这一点。

楼主:
改动之前,流量要×1.55才和来自高炉的冷风流量(接近实际值)差不多,改完之后,不用×1.55了,两个数就差不多了,稍微大于冷风流量,这也是对的,送风流量应该稍微大于冷风流量。

网友B: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流量计的说明书上应该标注上!

网友C:
电磁流量计通过介质是液体,我们有一台也不是很准,原因还没查到呢。

楼主:
电磁流量计的介质要导电才行吧,水肯定没问题,要是油,恐怕肯定不准了。

网友D:
嗯,不错,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讲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事例。这个共享很好。

网友E:
确实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
从实际使用中得到的验证,赞一个!

网友G:
知道这个前十后五的说法,不过一直没有留意过不这么做的影响

网友H:
楼主说的是孔板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是孔板流量计?
威力巴流量计
和孔板都是一类的,都是节流、差压计算流量。

网友I:
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J(2014-02-12):
以后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K:
这种现象在工地上其实遇到很普遍,主要是一些安装队对这些安装要求不在意,最后导致一次仪表采集的数据都相差很多,最终导致系统控制的不稳定!

网友L(2014-03-18):
好经验给大家分享。值得表扬

网友M:
大家多交流一下,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啊!

供应气体分析仪备件,压缩机冷凝器、吸气泵、主机、氧气传感器。   13014315293

网友N:
这个经验好,但是那个关于喉差的程序,还是没明白。

楼主:
一般的流量计都要求前十后五,即流量计前面要求10倍管道内径的直管段、后面要求5倍。如果是测量的液体,要特别注意是否满管,否则那个管道里面一半水、一半空气的,肯定测不准。我的办法就是测水流量的流量计安装到垂直的官道上,而且水的流向应该从下向上。其他液体与此类似。
当然,有特殊要求的流量计除外,比如弯管流量计,必须安装在弯管上。

网友O:
值得学习的知识

网友P(2015-01-02):
多好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Q(2016-01-14):
谢谢分享,多好的经验知识啊!!!!!!!!!!!

网友R(2016-06-18):
引用 楼主:
我早就知道大多数流量计的安装位置都是有直管段要求的,比如前十后五(流量计前面直管段要求10倍管道内径、后面5倍),但有时条件不太满足时,也就将就将就了。后来,甚至觉得这个要求貌似有些小题大做了。
不过,这次我可是知道这个要求的重要性了。我们锦兴钢厂炼铁厂的风机送风流量的流量计用的是威力巴,美国原装的,但那个流量显示的比实际值小很多,而且波动很大,我检查后认为是装的离弯道太近了,于是就提出在长时间休风(停产)的时候换个地方。但我心里也拿不太准,于是又用软件编了一个根据喉差(风机候补差压,开放后跟流量近似成正比)算流量的程序。前几天休风检修,流量计换了地方,于是发现这个威力巴流量计突然就变得非常的准确而稳定了。
看来流量计的节流装置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份精华帖都是有料的啊

网友S:
以后在这方面要注意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