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01-04):
(无正文)

网友A:
rc吸收电路,续流二极管

网友B:
上面一张是用在交流回路,并在电感负载的两端;下面是用在直流回路,并在电感负载的两端,并且二级管的正极接负载的负极端,负极接负载的正极端。

网友C:
上面的是RC,下面的不知道

网友D:
下面的续流二极管对感性电路很有用,感性电路会产生续流(正规说法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就是会产生一个冲击电流,如果不处理会冲击I/O口,加上续流二极管电流就从二极管的回路走了不冲击I/O口

网友E:
RC吸收电路也叫RC缓冲电路,它是电阻R与电容C串联,并与开关并联连接的电路结构。用于改进电力电子器件开通和关断时刻所承受的电压、电流波形。

网友F:
学习了,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G:
这个没见过。

网友H:
一图为容阻滤波电路,二图续流二极管放电电路。

网友I:
楼主可根据以上各位的解释,结合电路,看看是否如此。

网友J:
一个是阻容吸收电路,另一个是什么要看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K:
上面rc吸收电路,下面是续流二极管估计外面接了电磁阀线圈等感性负载吧

网友L:
学习了,没有过

网友M:
RC电路 续流二极管
呵呵;都是输出的保护电路;

网友N:
线的另一头到哪了?

网友O:
输出是接感性负载的吧?电磁线圈?

网友P:
一个用于交流。一个用于直流。在数控机床上比较常见。都是保护输出点用的。

网友Q:
学习了!输出保护用!

网友R:
这个一般应用在哪些场合?

网友S:
主要用在电感性负载保护开关触点。RC用在交流,二极管用在直流。

网友T:
学习了 没有用过

网友U:
用来保护接触器线圈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J:
交流线圈用电容串电阻然后并在线圈两端,直流线圈用续流二极管并在线圈两端,极性和线圈相反

网友V:
学习了 没有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