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LG K80S PLC

楼主(2014-01-04):
帮忙改一下程序!急急急急!

把第29步P0A控制M11改成单按钮启停

网友A:
什么单按钮,删了就是

网友B:
删除P0 哪就变成P00A和M12按下时M11有效  但P00是个一外部条件 可能很重要 你还是看看p0上接 接了啥

网友C:
自己会写单按钮起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