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

楼主(2014-01-04):
如何改善变频器输出波形?

网友A:
这个变频器内部电路决定了的,是改变不了的吧。

网友B:
关键是要看你想怎么改?是由不正常改为正常,还是由正常改为不正常。

网友C:
改善为正玄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才是正确的要求。尽量接近正弦波。去掉高次谐波。

网友D:
                 加装交直流滤波电路

网友E:
变频器动力线上套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