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帮忙

楼主(2014-01-04):
我FX2N编程时,在写入PLc时提示C0M端口没设置,我怎样设置PLc与电脑cOM端口一致,我电脑是Windos7旗舰版32位的,怎么办,求同行帮助

网友A:
设备硬件连接后

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端口  应该会有“(COMx)~~~”
x=1\2\3\4\5\6\7....
~~~表示已连接的设备,具体不记得了,呵呵

然后把GX中传输设置选择第一接口 串口设置为COMx

纯回忆  一年没摸三菱了  希望有帮助

网友B:
我的电脑 属性 设备管理器 就可以看到COM口 如果是笔记一般都没哪口 哪就买个USB转串口 装个驱动 你插好线时会显示一个虚拟串口 看是COM几 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C:
好像该软件有通讯设置选项,设置一下便可以了

网友D:
USB驱动安装正确
软件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