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器的作用

楼主(2014-01-05):
各位大神好,总所周知,整流器的作用是把交流整成直流,但是在直流回路上弄个整流器是干吗用的呢?
最近在一台老美的设备上就发现了,厂家把一个整流器串在了电源正上,请各位发表下意见吧。。谢谢

网友A:
是直流电源接入整流桥,还是在“电源正”上串接了二极管,电源大致多大容量(电流)?

网友B:
弄个图上来。

网友B:
我做过用整流器做隔离作用的

网友C:
对呀,防止直流侧的负载倒灌电源,

网友D:
起到极性保护的作用,防止接反了。

网友E:
还有一种做法,在直流回路上弄个桥式整流器,就成为一个直流无极性供电电路了。

网友C:
嘿嘿,所以说,二极管的妙用很多呢。把原理灵活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去。才叫活学活用呢。

网友F:
按你说的应该是防错接电路,弄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我的那个市电断电,用电瓶应急用

网友G:
应该是防止极性接错反向送电吧

网友H:
讨论帖最有意义

网友I:
防止反接,大线圈友稳流作用

网友J:
还有一种做法,在直流回路上弄个桥式整流器,就成为一个直流无极性供电电路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到极性保护的作用,防止接反了。
我认为有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呀,防止直流侧的负载倒灌电源,
我这个是车载的专用设备,不存在电源侧。。。

网友K:
没多大意义吧

网友L:
防止电源接反!!

网友C:
嘿嘿,正是车载设备,才必须有这种功能呢!因为车载设备的“电源侧”是蓄电池!

网友M:
以前想过这个问题,当时没觉得加上有什么用,看了楼上的贴子,才知道原来有这个作用,看来基础知识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