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链轮齿数一般应取与链接数互为质数的奇数,并优先选用以下数列:17、19、21、23、25、38、57、76、95、114。这是一本高职机械设计的书籍上内容
-------------
百度质数定义:
质数又称素数。指在一个大于1的自然数中,除了1和此整数自身外,不能被其他自然数(不包括0)整除的数。
-----------------
数列:17、19、21、23、25、38、57、76、95、114
17、19、23是质数,114是偶数,还有不是质数,链轮齿数一般应取与链接数互为质数的奇数,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
什么样的两个数叫“互为质数”?
-------
看书看出个数学问题!有点郁闷

网友A:
这年头如果要咬文嚼字没有几本书过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不是说书有问题,只是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网友B:
公约数什么的,忘了,这个要看看以前的课本了。

网友C:
举例:2和3、3和4、5和6都互为质数,但4、6并不是质数,所以,互质是指除1之外再无别的公约数的两个正整数,而不局限于质数。(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如有不对请指正表情)。
链轮的这个设计理念是为了令每个齿与每个孔都有同等的接触机会,均匀磨损,最大程度避免因磨损而产生的跳动。
至于书本所举数列,25与95非互质。为何会这样?没看过书就不好评论了。

网友D:
小学数学教材对互质数是这样定义的:“公约数只有1的两个数,叫做互质数。”
哎,倒退啦。

网友E:
最小公倍数是它俩的乘积,这样保证两个齿轮每个齿都能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