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300大神指导

楼主(2014-01-05):
最近公司来了一个水泵自动化工程,一共6台水泵有一个平衡设备的控制要求要求不知道用S7-300怎样来实现。求大神多给意见。
  控制要求: 平衡设备对受控设备的运行时间进行累计计算,当设备处于程控模式时,累计时间最短的设备优先被调用,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的设备优先被停止。

网友A:
6个泵就用300

网友B:
用300可以多要钱
2万的成本要个7 8万

网友C:
呵呵,上400最好,还要加一部西门子的上位机,少说也要报个30W。

平衡控制的要求,编程实现即可。

楼主:
3#大神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编程能实现啊求指导

网友D:
其实用200的就足够了

网友E:
外包给别人吧,只要领导同意,钱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F:
泵开启的时候利用秒脉冲对变量进行累加,然后只要比较比较变量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C:
C大的思路妙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试过了不好用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好用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先将你试过的程序贴出来吧,然后再讨论好用不好用的问题。

网友H:
用个200的PLC就足够了,

网友H:
直接用一个现场的控制器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6个泵的自动启动地址是1#泵M10.1、2#泵M10.2、3#泵M10.3、4#泵M10.4、5#泵M10.5、6#泵M10.6。6个泵的时间地址是1#MW20、2#MW22、3#MW24、4#MW26、5#MW28、6#MW30。这就是地址大神们看看吧
   怎样能平衡设备:对受控设备的运行时间进行累计计算,当设备处于程控模式时,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的设备被优先调用,连续运行时间最短的设备优先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