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损失惨重的事故

楼主(2014-01-05):
因为有些敏感,哪里发生的就不说了,反正是个真实的故事。
去年,炼铁厂的主风机,8600KW/10KV功率的AV45-12,低压断电,但高压供电正常,导致了风机在无润滑的情况下运行了将近半小时,风机转速大约7200rpm。结果就是风机的轴和轴瓦严重烧毁、停产近20天。经济损失超过2000万。

一、起因
   低压供电系统有个电容补偿柜短路,造成断路器跳闸,一段断电。当时这是这路给风机系统低压供电,包括低压电气和PLC。风机房配电系统带有互投开关,此时应该切换到二段,但没动作。PLC系统的UPS此时应该提供不间断的电源,但UPS和那个互投开关商量好了,也没供电。于是连低压电气带PLC全部断电。
二、操作人员的操作
   操作员当时看到电脑黑屏了,马上查看了润滑油站,发现油泵停了(还有个高位油箱可以提供几分钟的润滑,但压力较低),但又发现动力油站没停(这个动力油站是从二段直接供电的,有点儿乱七八糟),由于风机是不能随便停机的,于是不知道如何处理了,给大班长打电话(这个公司的运行工段没有段长,有意思吧),大班长也担不起以外停机的责任,于是骑着电动车赶来公司,等到了公司后下令停机。此时已经距离润滑油站停机快30分钟了。
三、风机保护系统分析
   风机的保护系统在低压断电而高压正常的时候没有发出停机命令,可能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但我觉得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陕鼓的思路为了保证风机不意外停机,所以采用了正逻辑,要发出停机命令,必须要在低压正常的时候才能自动发出,需要一个继电器吸和,继电器的开点才能发出停机命令。
   如果采用负逻辑,用继电器的闭点,正常时候,继电器总是吸和的,闭点不通,出现意外如低压停电,继电器释放,闭点发出停机命令就不会造成这次的事故了。但这样对继电器的要求就很高,风机经常会连续运行一两个月,如果那个继电器出了问题,则可能会意外停机,这个损失最高可能高达80万(灌风口16个)。
四、损失
   修理风机好像给了陕鼓56万,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算100万。
   停产造成的损失估算为2000万(是几个同事估算的,我不擅长这个)。
   因为没有备用风机,所以损失惨重。否则应该用不了100万。
五、反思
   电容柜放炮貌似是难以绝对避免的,但互投开关、UPS确实难以容忍的。至于正逻辑还是负逻辑的,我还是维持了原状,还是正逻辑。另外就是我再次提出了上BPRT(带节能装置的风机)或者备用风机。

网友A:
版主没有关系,很多人情愿浪费2000W,死点人,也不会听你点建议,给点你奖励的。

网友B:
保护有漏洞,应急预案可以说没有!

网友C:
职责不明,都怕责任。所以事故越来越大

网友D:
配电上有问题

网友E:
很久没看见李工发帖了,欢迎您回来发帖!吃一堑长一智,楼上分析的都对!
保护有漏洞,应急预案可以说没有!
职责不明,都怕责任。所以事故越来越大
很多人情愿浪费2000W,死点人,也不会听你点建议,给点你奖励的。
这种现象在好多企业都是普遍存在的,现实很残酷!

网友F:
关键部分还是有备用的好。独苗出问题就是麻烦。

网友G:
备件是很重要的。

网友H:
不出问题不会引起重视,出了问题会不会引起重视?

网友I:
应该是设备的设计的思路不周全所致。

记得以前我们的熔炼炉与铸造炉的水冷系统,有个像大水缸一样的中转站,只要停电,立马组织人手排长龙用水桶灌水进水缸。
否则上万的进口碳膜就会损毁。

设备应急思路不一样,结果就会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