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在看《小孙学变频》资料时,里面有案例说道电机与变频器:“假设电动机容量是7.5kW,15.4A,配用变频器的容量是13kVA,18A。”
想问各位,为何前者用kW,后者用kVA?有何区别?

网友A:
一个是功率,一个是容量!

网友B:
一说kW就是讲有功功率,一说KVA就是讲视在功率。

网友C:
交流电路中视在功率S单位为VA或KVA;平均功率P单位为W或KW;无功功率Q单位为var。
他们之间的关系为S平方等于P平方加上Q平方。

网友D:
千伏安KVA是视在功率,其中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千瓦KW是有功功率。
千瓦(KW)=千伏安(KVA)乘以功率因数。

网友E:
KW是额定功率,KVA是额定容量。

网友F:
KVA是视在功率,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KW千瓦是有功功率。
视在功率肯定要比有功功率大,因为还要包括无功功率的

网友G:
KW大于KVA

网友H:
视在功率,一般都用KVA表示。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智能ABC/Z提到功率因数,这个参数一般是多少呢?
另外在计算电源容量时,以视在功率为参考还是以有功功率为参考?还是以开篇提到的“电动机容量是7.5kW,15.4A,配用变频器的容量是13kVA,18A”为例,供电电源容量应该怎么算?

网友I:
电动机容量是7.5kW,15.4A,电动机容量是指有功功率,单位用KW;
变频器的容量是13kVA,18A,表示视在功率,单位是KVA,
还有个无功功率,单位是Kvar;
这三个量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斜边代表视在功率,两直角边代表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网友J:
呵呵;变频器一般也是按KW的标注来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