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电力电子器件中的叫法:
晶闸管、晶体管有什么异同?
(电力电子技术书籍)怎么在晶体管器件里有晶闸管的器件?

网友A:
晶闸管就是可控硅,它属于晶体管器件,因为它的原理和组成是二极管PN结的组合。

网友B:
晶闸管就叫晶体闸流管,俗称可控硅。

网友C:
一般来说晶闸管就是可控硅
晶体管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极管
两个三极管构成一个晶闸管

网友D:
晶闸管就是可控硅,晶体管指的是三极管

网友E:
一种方便说法的通俗叫法

网友F:
  晶闸管叫晶体闸流管,俗称可控硅。大家通常称可控硅,意思是可以控制的硅整流元件,。
  晶体管则是统称,包括二极管,三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