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系统无画面

楼主(2014-01-05):
变量 程序都设置好了,在wincc图形编辑器运行时出现下面情况
菜鸟一个,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懂这个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授权啊

网友C:
需要设置一个初始窗口,否则wincc不知道你要首先运行哪个。

网友D:
你要选择所要运行的画面
你可以先打开要运行的画面,然后再运行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在当前画好的界面运行的,因为我只画了这一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授权了,是已经激活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