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各位楼主:PLC、操作屏都是三菱的,FX2N-4AD-TC的温控模块温度显示很不稳,1秒钟内显示的温度相差20多度,是怎么回事?

         热电偶需要补偿导线和冷端补偿措施,怎么弄?

网友A:
干扰吧?我们以前碰到的干扰直接把游泳数据淹没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游泳”更正为“有用”。
     注意接线,PLC的数据处理显示等。

网友B:
补偿导线外表和普通线差不多,热电偶要用的。

网友A:
     换热电偶试试,K或J型热电偶?

网友C:
干扰,热电偶补偿线换屏蔽的,先整理一下补偿线,给强电弱电尽量分开试试。

网友D:
陶瓷环试试看
有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