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我厂有一台GQ-14全自动高强钢筋切断机,用的是施耐德ATV312HU22N4变频器,PLC是FX1S-14MR。用了一段时间犯病了,开机几秒,电机转几圈变频器就保护停机了。开始以为PLC坏了,后来查得是电机接线端子有一个接触不好。修好恢复正常。在这里告诉同行,施耐德变频器必须带电机试验,否则保护报警,不像别的变频器如英威腾不带电机可以运行。

网友A:
施耐德变频器不能空载运行?有这种事?
不太可能吧?

网友B:
还没遇过!

网友C:
有这种保护功能吗?第一次听说 牌子很响 但没用过

网友D:
最近易能变频器也有这个功能,没有接电机报警,把其中一个参数该了就好了啊。

网友E:
早知道了

网友F: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接电机也会报警

网友G:
施耐德变频电源和输出接错都有保护

网友H:
原来如此啊

网友I:
好吧,我每次出厂都是没接电机的。

网友J:
的确,今天也遇到了,施耐德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易能的不接电机也能照样试机的,我就专修易能变频器的

网友L(2014-02-16):
我们搞维修的会麻烦点啊

网友M:
扯,修改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