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OMRON CP1H PLC为什么读取增量型编码器TRD-J500-RZL的数值,不管正转还是发转都是为增加的?选择高速计数器0,编码器的A接0.08,B接0.09,在软件上编码器的类型不管设置什么类型,正转反转编码器的数值都是增加,第一次使用CP1H,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高速0,外接线是否正确?待查
设置,相位差,是否下传到PLC?

网友B:
你的高速计数器如楼上所说设置是否正确?OMRON的PLC设置更改是需要重新下载的。

网友C:
应当是你PLC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D:
接线对了的话就是设置问题了

网友A:
资料查了,点对,看来就是没有下传设置。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PLC设置下载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