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三相断路器.380V液位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和三相电动机。请问如何连接

网友A:
一般液位继电器都有接线说明的,你可以百度下你的液位继电器型号,参照图纸接线即可,

网友B:
如果是只有上水池,将下水池短接。

网友C:
把液位继电器的低位信号用作启动信号,高位信号用作停止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2楼回答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哈,实际接线图。

网友E:
2楼给出的非常直接了。

网友F:
我发布的一个帖子里就有案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8259

网友G:
高手很多哦.这样画图的也行

网友H:
7 楼说的很好。

网友I:
好熟悉这个应用

网友J:
这样的液位控制实际没有应用过,要求不高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