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控制方案可靠性对比

楼主(2014-01-05):
   PLC控制伺服系统有两种方案:
   1、晶体管型PLC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
      目前各大品牌的晶体管型PLC一般都含多轴高速脉冲输出,可直接实现多轴的简易定位控制,如FX3U支持3轴的独立控制;欧姆龙CP1H支持4轴独立控制;s7-200支持2轴独立控制;
   2、继电器型PLC+定位模块控制伺服驱动器
      也有很多场合采用继电器型PLC,通过定位模块实现伺服驱动器的控制;

   有人认为采用第一种方式的系统可能存在定位不准确或抗干扰能力等问题,可靠性差。不知大侠们怎么看?另外如果是干扰很严重的工业现场,伺服方案又该如何设计才能提高可靠性?

网友A:
小型plc的主机一般是集电极输出,如果扩展的模块是差动输出,差动输出抗干扰能强。

网友B:
一般小系统还是晶体管直接托伺服的多,可能也是出于成本问题,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大多数都是晶体管的吧,很少见定位模块的。不知道精度对比怎么样

网友D:
我也认为第一种方案就可以了。晶体管输出有高速脉冲输出口就可以了,用继电器输出,寿命问题要考虑。接触器触点的寿命有限制的。

对于干扰和定位不可靠的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网友A:
如果主机上的定位功能能满足要求,那用主机的就可以,这样成本要低很多,当然定位模块的功能相对于主机是多些,要看用不用到。

网友E:
我一直用主机发脉冲控制伺服,现在在逐步转变为通讯方式控制。

网友F:
呵呵;如果没有必要,直接使用PLC的主机上自带的就行了,定位模块的价格你先打听一下;

网友G:
可以试试国产永宏 可以四个轴 小日本的能不买就不买了 花几千元给了三菱重工 回头就用这钱做几百发子弹 对准中国有点不划算 是吧元方

网友H:
话说我一个20GM的模块放抽屉里几年了,考虑是不是要带出去换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