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5):
说是准备为off,已经排除伺服放大器问题。开机没事x轴移动速度快了就报警401,449说是电源模块发现的问题。交换zx轴伺服放大器依旧是x轴报警~求大神们给点提示,不胜感激

网友A:
X轴报警有可能是X轴上的限位开关坏了,或是进灰尘短路了。

网友B:
既然伺服放大器已更换,那就检查电机与电缆的绝缘情况。

网友B:
另外,4**报警是伺服系统报警,基本上与其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