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扫描故障

楼主(2014-01-06):
人机按钮使用的是 保持按钮。
但偶尔出错后,程序里却长期处在1状态。怎么按都没有复位过来。。。。
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它出错?

网友A:
按钮没有复位吧?你是不是用的置为按钮啊?

网友B:
人机一般不错出现这样的错误,除非组态有误。
是PLC的程序有关系吧?

网友C:
通讯线有屏蔽吗?有无其他干扰源?或许干扰导致,,
我这边又遇到  干扰导致 按钮一直无法复位,,或是连续点很多次无反映,都是干扰导致

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D:
把保持做到PLC里面去么,就不怕人机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钮是保持性按钮,初始状态是0,按下才是1,不按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一直使用,地址也检测过是唯一的,就是在过快操作的时候出现不能复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通讯线双绞+屏蔽了,就是郁闷为什么过快操作人机的时候保持型按钮怎么会置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漂移,已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钮是用来触发数值增加和减小数值的。

网友F:
加强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强抗干扰。
还可以再加点什么?

网友G: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屏通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