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我有一个温控器控制的发热管怎么没有发热啊REX-C10

网友A:
首先测量有没有对它通电
再测量发热管有无开路,即损坏

网友B:
先检查温控器输出正不正常;

网友C:
发热管好的吗?

网友D:
如楼上两位所说,可先判断是发热管的问题,还是温控器的问题;
连接线等,也要注意。

网友E:
看温控器输出是否正常 是否有输出

网友F:
发热管有电就是发热管坏,如无电就是控制器坏。

网友G:
先测量下发热管和温控阀输出 确认问题出了什么地方。或直接给发热管通电,看是否发热

楼主:
现在好了,发热管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谢谢朋友

网友H:
好了就好。

网友I:
同意6楼作法,先检测发热管处电压。

网友J:
仪表是不是好的

网友K:
有的输出的是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仪表是不是好的

576187527从19:05到19:11,短时间内(约7分钟),有14个回帖,存在刷屏嫌疑;
况且,楼主在8楼已给出结果,而回复不符,说明未认真看帖。

此处特扣1分,以作提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的输出的是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吧

1424529556此处回复似无问题;
但从19:23到19:37,短时间内(约15分钟),有24个回帖,存在刷屏嫌疑;
同样扣1分,以作提示。

补记:
cimatrone70为同样情况,有刷屏倾向;
没记错的话,以前还提示过,不得简单复制他人帖子内容,这点倒注意了。
关于对“积分”的态度,可参看“·关于积分· 讨论”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