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为什么S7-300的模拟量输入0-10V好使。4-20mA不好使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A/D模块你设置正确吗?300的A/D我没用过,200的选择信号类型是要调拨码的。

网友B:
模块对了吗
按图接线 对了吗

网友C:
接线 和硬件组态 和硬件小四方块位置需要一一对应 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用的7KF系列的,需要设置量程卡的,默认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我的是331-7KF02-0AB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您能具体告诉我怎样设置吗

网友E:
应该检查一下模拟量模块侧面量程卡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你接入的是四线制电流 还是两线制的  如果是四线制的把量程卡设置在C位置,2线制的把量程卡设置在D位置

网友D:
回复 楼主:
模块默认的是在B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在331模块上设置还是在软件编程里面设置呢

网友F:
硬件要设置量程卡,电流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同时软件里硬件组态也要相应设置。。还有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正确,负并起来接地。

网友D:
回复 楼主:
量程卡是在模块里设置,软件里也需要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神量程卡在哪里啊您能仔细说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量程卡在哪里啊?能仔细说一下吗

网友G:
组态和量程卡对应上了吗!程序SFC 对应好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量程卡在哪里啊?能仔细说一下吗
论坛中神与LZ这个菜鸟的区别在于神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