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三菱FR-A740-7.5K变频器,驱动一台5.5KW电动机,设备为升降机。变频器安装有制动电阻,750W,100欧姆,最近制动电阻坏了,更换一个同功率同阻值的无品牌制动电阻,运行一段时间发现电阻器温度在100摄氏度以上,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质量问题还是变频器设置问题。之前使用的是EAGTOP 品牌电阻,型号是RXLG750W100RJ.之前这个使用过程中温度高不高没有测过。

网友A:
呵呵;没品牌的,如果要用最好换成同阻值功率大的,比如:1000W的;

网友B:
功率加大点好。数控车床的主轴电阻我都加的大大的。不发热,放心,就是个头要大上一点。

网友C:
无品牌的即使是同功率同内阻,但实际的内阻和功率都会有一定的差距,实测看看其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品牌的即使是同功率同内阻,但实际的内阻和功率都会有一定的差距,实测看看其数值。

安装之前实测阻值是102欧姆

网友D:
功率放大点

网友E:
没有接触过太多制动电阻的品牌,不少不认识的。

网友F:
电阻功率加大些

网友G:
呵呵版主亲自回答你问题了

网友H:
额定功率加大

网友I:
第一,电阻温度只要小于300度,就没事;第二,电阻热是因为电阻的功率偏小或是散热条件差。都很好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车间里其他的制动电阻温度都不高  摸上去略感温暖   散热都是临近柜内空调出风口     可能还是杂牌子的原因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第一,电阻温度只要小于300度,就没事;第二,电阻热是因为电阻的功率偏小或是散热条件差。都很好解决。
确认是300度吗?有点吓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第一,电阻温度只要小于300度,就没事;第二,电阻热是因为电阻的功率偏小或是散热条件差。都很好解决。
确认是300度吗?有点吓人
对于现在使用的波浪型电阻,给出的指标是表面温度不超过300度,阻值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网友J:
回复 网友I:
300度那是不是说搂主的可以继续用下去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我的意思是说,电阻发热没那么娇气。只要没有造成电阻表面温度的热积累,就无所谓了。所谓热积累是温度越来越高止不住。

网友K:
那就要功率加大一点

网友H:
我所见过的是电阻颜色发红。

网友L:
刹车电阻确实是要选功率大的,之前在旋切机上换一刹车电阻,原来是800W的,换了个1000W同阻值的,不耐用,后来换个1200W的同阻才解决。

网友M:
原先的电阻是怎么坏的,是不是也是高温的原因

网友H:
升降机?

工作制?没有休息的时间,功率大些,估计是工作环境劣化或本身品质下降

网友N:
简单地说,温度过高电阻功率加大

网友O:
电阻功率加大就行的。

网友P:
用品牌的吧,7.5KW的用750W制动电阻都没事。

网友Q:
建议把电阻那的那个充电继电器换掉

网友R(2014-03-17):
你这个负载有点重,建议电阻功率放大点,一般功率合适,电阻都不会坏的,你原来那个烧坏,就是因为功率小了,电阻一直处于高温,使用寿命就短, 5.5KW建议用到 1.1KW100RJ

网友I:
这是个旧帖,但重新看了一遍发现,5.5kW电机,制动电阻100欧姆/750W,不论是阻值还是功率值都不合适。坏是正常的,不坏才怪。电阻阻值起码减半,50欧姆,功率提高1-2倍。就不会出问题了。

为什么?因为5.5的电机额定电流11A左右吧?100欧姆的制动电阻,就是全都开放的制动,也打不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呀,这样电阻制动的时间就会加长,发热,而且电机显得没劲。

网友S(2014-04-24):
制动单元不达标造成的,更换雷昂制动单元试试,本身有些制动单元是不放大的,雷昂制动单元是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