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SIMOTION中的全局变量有:
1.系统变量
  包括TO和设备的系统变量,比如轴的位置、CPU的运行状态等。这些变量是在创建TO和设备时,系统自动生成的。
2.在Address List中定义的IO变量,用户自定义的
3.在Global Devices Variable中定义的全局变量,也是用户自定义的
4.在程序单元的Interface段和Implementation段定义的全局变量,也是用户自定义的

网友A(2015-03-12):
在simotion scout软件中Cartesian 2D的控制可以直接用插补程序控制,但2D alticulated arm关节机器人不能直接使用_movePathLinear()插补程序控制,好像要转换坐标,用_getPathCartesianPosition(),getPathCartesianData()等指令,不知道怎么用,求前辈讲解,最好是有程序,非常感谢。QQ:676320716  邮箱hpuwxw@163.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