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问题

楼主(2014-01-06):
那位大侠,维修过复盛天鹅SA 22A的空压机我的机子星三角启动不了星形转换不到三角形一会就停机最好那位给一份图纸看看

网友A:
或者,可根据电路图分析,结合实际线路判断;通过查线,或可画出有关部分的电路图,注意保持原状。
可以的话,也可不带电机,试试控制电路。

网友B:
这可是典型电路啊!自己理一下,着重看看时间继电器有么有工作?

网友C:
楼主怎么不加标点符号啊。

网友D:
可能是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开触头坏了

网友C:
再来一张,不知是否楼主所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正是这一张图万分感谢,我这就去找问题。

网友E:
你查下时间继电器或检查下起动泄载阀

楼主:
经过1.5小时的努力按图查找搞定了谢谢4楼的那位大侠朋友,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1.5小时的努力按图查找搞定了谢谢4楼的那位大侠朋友,谢了。
恭喜楼主!回帖说说检修经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1.5小时的努力按图查找搞定了谢谢4楼的那位大侠朋友,谢了。
恭喜楼主!回帖说说检修经过吧!
楼主说说怎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