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通电 电源跳闸?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6):
三菱变频器按下图与异步电机接线,通电 电源跳闸?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带漏电检测??如果是就是漏电电流过大,断开接地电容。

网友B:
变频器内部有无短路?变频器的容量大吗

网友C:
断开电机,再送电试试,如果没事,电机有问题。

网友D:
电机有问题,变频器报警停机有显示的一般。估计变频器问题。

网友E:
开关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呀?

网友F:
估计变频器的整流桥或功率部分损坏了。

网友G:
先看电机是否正常,再看看断路器是否小了,或者性能变差了。这两个没毛病,就是变频器坏了。我遇到电机漏电,或者烧了,变频器就报警。

网友H:
旧的变频器吧?

网友I:
整流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旧的变频器吧?
去年买的 之前试过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是不是装的漏电保护开关啊 是的话要换个普通的试试  要不就真的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啊 整流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电机,再送电试试,如果没事,电机有问题。
我断开电机,给变频器通电,电源跳闸,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怎么弄?

网友K:
变频器输入回路问题。
有电抗器吗?

网友L:
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不?

网友M:
电源是什么型号的断路器很重要的,要是漏电的,可能是漏电流小了跳闸,要不是漏电的断路器,就是变频器有短路现象,断电检查一下,三相有没有短路,炸模块一般就会短路

网友N:
拆开检查下,模块,电容等。

网友O:
没运行就跳?

网友P:
先检查外部线路问题吧,变频器内部一般不容易坏,再有你要是放很长时间了里面可能有灰尘,拆开打扫干净。

网友Q:
接马达线再合闸看看

网友R:
会不会是空开小了啊,如果小了的话或者刚适用的话,变频器一上电,电容会充电的,这时的电流相当的大的,空开会跳的,但如果等它充好电,你再合空开就不会跳了,我就碰到这这样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S(2014-05-21):
这不是前级空开的问题,就是变频器输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