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西门子 M430变频器 P733参数 设为52.3 做变频器故障报警  奇怪的是投为52.3后 24 25两个端子一上电就接通了 原本应该时故障时接通才能 是不是还有哪个参数没有设好 大高手援助提示下!

网友A:
我V10的资料

网友B:
这是对的。就是上电闭合,如果有故障触点断开。这符合故障保护的逻辑。比如说,如果突然变频器失电,触点断,也是故障。否则按你的原来的逻辑,断电的故障就检测不到了。

失电保护是故障保护的正确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其它的不是这样的 23 24 25  25是COM端 23 25是常闭点  我这个是变频器发生故障时运行过程中出现 过流 欠压 等现象时输出报警 并不是失电报警 这台是新的变频器 不知道 是不哪个参数组合没有设好

网友B:
这个也很好办,你要想反逻辑,把原来的端子24和25改成23和24就行了。参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