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杆织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4-01-06):
我厂用ZJHW-C剑杆织机织玻璃布,我把一些维修经验与大家分享。故障现象24伏保险丝爆了,查为制动线圈对地短路。正常为10欧左右,换上后。白色灯亮,为报警显示。检查是电脑板坏了。换上恢复正常。后来检查是板上的IFR640击穿短路所致。换上一切正常。

网友A:
呵呵,没接触过这设备

网友B:
据顶楼所述,有两个故障点:
① 制动线圈对地短路;
② IFR640击穿短路。
由于先处理了第①个故障点,所以换上熔断器后电源正常,白色灯能够显示。
并可由此推断,因“线圈对地短路”而导致“IFR640击穿”(哈哈,想当然);实际上(很可能)只有一个故障源。

从中可总结:
① 如何查找该类故障;
② 如何防止该类故障发生、或如何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C:
白灯为保护停 就是制动器或离合器短路所引起的 当严重时也烧管子 3个IRF640 特别要注意高压那个还有二极管6A10 有时击穿也不报警的 使制动器和离合器长期在高压下工作 发热严重 有火灾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