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数控机床能否实现主轴旋转180度或任意角度的功能?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不能把呵呵

网友B:
只要机床具有主轴定位功能就可以实现了,如车铣中心或加工中心。

网友C:
除非是伺服主轴的才可以。其它主轴是有点难度了

网友D:
伺服主轴可以。变频的不能。

网友E:
一般主軸當C軸來用做任一角度都可以 不管同步伺服 或異步伺服

网友F:
一般都是变频的主轴

楼主:
我的是伺服主轴,怎么实现啊?

网友G:
那要看楼主用什么样的系统啊?

网友H(2014-02-11):
首先执行相应的M代码,讲主轴转换成C轴,然后就可以G01C180这样编程了,不用定位功能时执行C轴切换回主轴的M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