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MOV #AA 100
MOV #AA D100
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目标地址不一样,一个CIO区,一个数据区

网友B:
呵呵;OMRON的PLC吧;
100对应内部的100.00~100.15
D100则是内部的寄存器;

网友C:
100对应内部的100.00~100.15,是输出端

网友D:
MOV #AA 100        数据送到输出,位置位
MOV #AA D100       数据送到数据寄存器。

网友E:
一个传送驱动输出状态,一个传送数值至内存

网友F:
数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