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没被占用的D1000以上的寄存器,PLC从STOP到RUN时数据为-1。但是D200到D1000之间没被占用的寄存据,PLC从STOP到RUN时数据为0。
PLC参数的设置没有动过,默认值。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呵呵;默认值的话是不使用D1000以上的;
需要把PLC的存储区分出一部分,以500个为一个单位,设定后才能使用;

楼主:
但是我新建了一个程序,PLC参数和之前的一模一样,都是默认值。LD X4  ZRST D0  D7999,全部清零后,再STOP到RUN,那就全部为零。
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B:
那这个PLC之前有没有人用呢?

楼主:
有的,我们两个人一直在用。

网友B:
那有可能是别人用过这个区域。

楼主:
没有被占用,大面积查询过了。
会不会是软件里设置的原因呢?

楼主:
没查出来哪里设置不一样,有哪位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好吗???

楼主:
昨天摸索了2个小时,终于搞定了,原来12年年底别人传程序的时候,没有选择软元件存储器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