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变频器电源未起震,目测没坏件,用表测发现3844的7脚18V稳压管击穿,电源主回路没测出坏件,换18V稳压管上电面板等亮下就灭了,检查18V管子又击穿了,检查电源震荡小板(6脚 输出电压采样信号处理电路和振荡电路两个部分组成)发现光藕输出侧阻值异常,换过后,直接给小板震荡电路加18V电源(小板没焊下),测得3844 8脚5V,4脚3V,1脚6V,6脚8V倒也正常。给小板的输出电压采样信号处理电路供可调电压测光藕输出电阻变化明显。给变频器上电显示面板依然没显示!测3844 7脚电压在14V左右摆动,8脚电压也在打摆,3844的起动电阻维持电压回路也没异问题,试着检查次级输出也没发现异常。3844 7脚电压波动经常遇到都由什么因数导致的?

网友A:
是不是负载短路哦?变压器有没有异响,次级输出是否有一点电压。根据你的描述,我的见识也就只有想到负载短路这一项。

网友B:
这种机器修了几百台了,需要什么配件,我全有,修复厚膜,一切搞定

网友C:
加18V正常说明3844和震荡回路是好的 不会又是开关变压器坏了吧 我碰到过啊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不起振,你查一查是不是负载异常还是稳压回路异常!

楼主:
3844的7脚有14V上下摆动8脚电压跳动应该电源已经起震了,另找张坏的小板修好后换上去,变频器上电有显示了,(问题出在稳压回路的LF353上)

网友E:
7脚的100uF启动电容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