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24MR 0.68欧的保险丝坏了,可不可以用2W0.68欧的电阻来替换?

楼主(2014-01-06):
三菱PLC FX1N—24MR 0.68欧的保险丝坏了,可不可以用2W0.68欧的电阻来替换?

网友A:
功率稍大了一点,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只是保险电阻本身的问题,临时替代一下没问题,如果是后级电路有问题,那就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C:
关键是失去了保护功能,如负载无问题可应急使用。

网友D:
原来FX1N里面的保险长这样,我可是从来没拆开来看过。

网友E:
第一次看到

网友F:
烧保险电路应该有问题的吧。

网友G:
如果是应急还可以。

网友H:
应急可以用,最好是查明故障原因。

网友I:
用一瓦的

网友J:
保险电阻好像不用标阻值的吧,如果是保险电阻你还不如装一个玻璃保险上去又安全.

网友J:
我搞错了保险电阻有标阻值的

网友K:
不可以!那样就失去保险作用了!

网友L:
应急使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