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方向 通讯控制

楼主(2014-01-07):
欧姆龙PLC脉冲+方向控制和通讯控制有什么区别?请大侠门指点。

网友A:
呵呵;驱动伺服,请核对伺服驱动器支持的方式;

网友B:
现在很多伺服都支持通讯方式了,将移动量与速度值写入驱动器内部,给驱动器的一个开关量触发信号驱动器就开始运动。

网友C:
还没有用过通讯模式,普通的运用都是脉冲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么查看驱动器支持的控制方式呢?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是松下A5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