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装SOLIDWORKS盘必须是NTFS格式吗?
FAT32可以转化成装NTFS格式吗?
转化是注意事项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SOLIDWORKS盘必须是NTFS格式吗?
FAT32可以转化成装NTFS格式吗?
转化是注意事项是?

不清楚您的SOLIDWORKS是什么版本的,早期的版本无所谓的,当然,我说的是2000版本~~~

至于FAT32转NTFS的注意事项,唯一的注意事项就是转换过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您无法从NTFS转换到FAT32,其他也没啥要注意的,数据在转换过程中是不会损坏的。

网友B:
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什么格式。但基本上都装上去了。只是在安装时要拔掉网线。其它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什么格式。但基本上都装上去了。只是在安装时要拔掉网线。其它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了。

正版的应该不用拔掉网线吧。

网友B:
那是,正版肯定是不用拔网线的了。就是没有几个人用得起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正版肯定是不用拔网线的了。就是没有几个人用得起呀

这都是公司买的,个人谁去买啊,况且公司不买正版的公司,做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