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晶闸管触发

楼主(2014-01-07):
何谓晶闸管触发?
晶闸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型的双极型半导体器件,它求门极驱动单元类似于一个电流源,能向晶闸管的门极提供一个特别陡直的尖峰电流脉冲,以保证在任何时刻均能可靠触发晶闸管。晶闸管的门极触发脉冲特性对晶闸管的额定值和特性参数有非常强烈的影响。采用强触发方式可以使器件的开通时间缩短、开通损耗减小、器件耐受di/dt的能力增强。 一.触发脉冲幅值对晶闸管开通的影响 晶闸管的门极触发电流幅值对元件的开通速度有十分明显的影响,高的门极触发电流可以明显降低器件的开通时间。 在触发脉冲幅值仅为器件IGT时,器件虽可开通,但器件开通时间延迟明显,会高达数十微妙,这对于整机设备的可靠控制、安全运行是不利的。 二.触发脉冲上升时间(陡度)对晶闸管开通的影响 触发脉冲上升时间(陡度)对晶闸管的开通速度也有明显的影响,触发脉冲上升时间越长,效果就等于降低了门极触发电流。触发脉冲越陡,上升时间越短的情况下,晶闸管的开通时间也越短。 三.晶闸管可靠触发对门极触发源要求 1.一般要求: 触发脉冲电流幅值:IG=10IGT; 脉冲上升时间:tr≤1μs; 2.高di/dt下运用: 器件在高di/dt下运用时,特别是当晶闸管的阻断电压很高时,在开通过程中门-阴间横向电阻所产生的电压可能会超过门极电压,严重时,甚至会使门极电流倒流。这种负的门极电流会引起开通损耗增加,可能会导致器件高di/dt损坏。 因此,我们要求在高di/dt下运用时,门极触发电源电压VG不低于20V,或在门极线路上串联二极管,防止门极电流倒流。 3.晶闸管串并联使用 晶闸管的串联:晶闸串联管应用时,要求其相互串联的每个晶闸管应尽可能地一致开通。晶闸管的并联:陡而强的门极触发脉冲能使并联晶闸管开通特性的不平衡降至最小,从而使有最佳的均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