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好!2014的发的第一个贴子先祝大家开心、快乐。
话说我司一台飞剪设备的数码管计数器,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显示了。去测进线电压正常220V 操作人员把设备总结开关停止几分钟后,从新开启,故障消失。因为此故障是间歇性的,所以无法根治。在长达二个月时间里,下面的员工和生产的主管进行了多次试验,判断故障的发生原因。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至于我是怎么解决故障的先卖个关子吧!呵呵。先上图列!
这是正在生产的飞剪机
两个数码管显示器,分别用于第一和第二堆垛机。

来个特写
电源和计数电路。
有故障的计数器,不过现在好了。
和设备不同的电源给了有故障的计数器。

楼主:
其实很感谢下面的同事,进行了多次实验。
1、他们把计数器对换使用,故障仍旧发生在第二个堆垛的计数器上面,确定计数器是无故障的。
2、对计数器进行减震测试,原以为是机器震动过大,造成显示有故障。这点排除了。
3、判断快接头电源线松动,从新拉了两条电线接入,倒数第二张图可以看到从侧边接入的电源线。仍然不行。
4、将第一堆垛机的电源拉入到第二堆垛机上,还是不行。
5、从设备上的插座电源接入,故障仍旧。
6、用PLC代替原来的计数电路,(我改的,我起初怀疑计数电路有高电压或是感应电压串路,造成故障),改完后当天晚上又出现了原来的故障。又还是不行。
当时心里真是那个迷茫呀!无助呀!嘿嘿!
在和生产主管交流时,他说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思考!他说计数器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故障的,尤其是生产厚板和速度高时极容易发生此故障。这时我想起原来在东莞工作过的厂,那里也是有飞剪设备的。上晚班时,顶上的照明灯都是随着机器的瞬间剪切时暗了下来。也就是说这个计数器是不是会受到飞剪瞬间的电流冲击引起的电子电路故障。所以导致他们从第一堆垛机拉了电源过来试还是不行。所以我就从新给计数器拉了一条立柱上的插座电源。没有采用设备上的电源。从上星期5到现在,用了5天了,其中生产过厚板,还特意加到最高速度生产。没有问题。
其中还是有点疑惑,接照以上的过程来说,第一堆垛机的计数器照理来说也是有此问题出现的,但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呵,写得有点乱。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来的故障是计数多了 ,还是计数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整个显示器不亮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那有可能

网友B:
会不会是生产厚板和速度高时造成电源电压瞬间下降导致的,检查下计数器的电源部分,会不会电源滤波电容老化,容量下降了。

网友C:
一般大型设备都有稳压电源的。你这个设备没有用稳压电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一开始我也说是准备在那电源间加一个电容的,减小电源脉动,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试试。3Q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配电室有稳压器的,离设备大约有150米的距离。

网友C:
快去试试,试完别忘了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D:
楼主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同志

网友E:
对飞剪设备感兴趣……

网友F:
要是电容问题,别忘了回来分享啊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真正的原因还没有找到。为什么以前没有问题?可能电源有问题。

网友H:
学习了。欢迎多介绍这样的经验。

网友I:
呵呵,拆开过看看是什么电源吗?

估计是电路板元件不良导致的,活故障比较难查。

网友J:
应该是内部电源有问题,比如滤波电容老化------

网友K:
这样看问题出在电源上面。机床电源进线比较小?

网友L:
内部电容容量变小了容易由此情况 还有EMC电路

网友M:
是电源故障吗,这套设备没接触过。

网友N:
没接触过这种设备,学习一下。

网友O:
学习了!3q计数器不显示就是计数在飞剪后的那一瞬间清零了,然后中断返回吗?新手不懂

网友P:
估计还是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Q:
还有其他问题,这样的话,另一个计数器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R:
那么说你那个数码显示计数里面用的是普通变压器啦,如果是开关电源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S:
像这样的分享越多越好,让我们这些不是太懂的同学都能学习到了知识!

网友T:
重点应该在数码管的电源部分。

网友U:
可能计数器本身的稳压电源也不太好了,前几天修了一个触摸式的吸排油烟机,触摸开关机时,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就是里面的电解电容无容量了

网友V:
像这种计数器的电路板里一般都有低压保护功能,就是电压低于一定值时黑屏

网友W:
楼主是实干家

网友X:
谢谢分项!不错的经验!希望论坛多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Y:
有些看视不是问题的问题影响最大。

网友Z:
这个故障的确有含量、数码管本身就有一定的工作电压范围,可能是电机瞬间把电压拉的太低了。。

网友AA:
楼主辛苦了!你们的薄钢板最薄的是多少?

网友AB:
以后这种帖子应该加5分,
我起初以为是干扰的问题导致计数不准,没想到是电源导致的...

网友AC:
楼主可以公布一下此计数器的型号,让熟悉他的朋友分析分析七电路原理。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真正的原因还没有找到。为什么以前没有问题?可能电源有问题。
我也觉得电源有

网友AD:
回复 网友AD:
我也觉得电源有问题

网友AE:
按照楼主意思
是电压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