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ID调节

楼主(2014-01-07):
现在有一块热板上有6个温控。自整定PID后。有一个温控的实际温度总是要高出设定值15度左右。降不下来。该如何调节PID呢?

网友A:
减小P值

网友B:
减小比例值,即P值

楼主:
谢谢。我调节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对温控来说,P、I、D都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