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1)敷设准备工作:组织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建立安全组织,检查施工材料,工具是否齐全,检查地埋线外观有无机械损伤,绝缘电阻值应合格。
(2)沟的开挖:沟深应在冻土层以下一般地区1m左右,沟无特殊技术要求,只要深度沟,沟底平直,无锋利杂物,够宽便于施工即可,多根电线应水平排列,导线放置间距应大于5cm,在地埋线接头处应将沟开大些,便于结构呈Ω形放置。
(3)敷设:首先组织放线工作,挖沟后在不低于0℃情况下放线,个别地区可在-5℃以上情况放线,电线不能承受大的拉力,故10m左右应设一人托线,以不使电线受到磨损和背花电线应蛇形放置,预留2%的长量,以防局部不沉压断线;中间接头处要预留1.5~2m并呈Ω形放置,以备检修接头之用,为防鼠害可在地埋线表皮上涂鼠药,或在地埋线周围放一层沙子、沙子不易成洞,老鼠不能接近电线,地埋线的地上引线部分,要加装保护套,刷防护漆等,地埋线填土20cm厚时应加测绝缘电阻一次,应大于1MΩ,接头处理好以后才能填土,接头处的土不应有尖角杂物,填土完成后,应对线路转角、分支、接头、跨越等特殊位置作出必要的醒目标志,为巡查及故障处理之方便。地埋线施工中的接头,导线连接处理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地埋线路施工完毕必须立即绘制竣工图纸,并由用电单位妥善保管,以便出故障时及时查找走径、接头、跨越等位置。设立标志,距电缆沟两侧1m以外方可挖土、挖沟。还应经常检查走径上标志是否完好,有无水土流失、滑坡及违章建筑等,引入,引出线路是否良好。引出线处要特别注意巡查,每年至少应对地埋线路进行一次绝缘电阻遥测,地埋线路出现断线、短路故障应找有经验的人员利用地埋线路探测仪检查。
参考网址:……

-----
qlin注:
因附带不必要的广告网址(已用“……”代替),扣2分;
楼主再有为引出网址的文字,可能将删除。
2014 01 08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啊

请问是哪里详细啊,是仔细看了、通过思考了的回复吗?

-------
回顶楼:
已多次提示,不提倡(干巴巴地、突兀地)机械性复制已有的东西,更不允许广告;
以后若看到,将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