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压

楼主(2014-01-07):
特殊变压器。10Kv  变4160V, 一般正常情况下,二次侧运行电压范围是多少。就是这个实际值在4160V 哪个范围

网友A:
没看懂楼主具体意思。问题再具体些?变压器应该有铭牌的啊。负载受电参数等?

网友B:
这是什么变压器啊?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呵呵,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变压器不?
楼主能现场看到变压器不?

当然不排除特殊的变压器连铭牌都没有,因为它根本就不打算到市场上销售,只是按定制生产而已。

楼主联系变压器厂家吧,难不成是自行研制的?

网友D:
没接触过

网友E:
没有见过,一般的电压正负5%的范围吧

网友F:
干什么用的

网友G:
关键还是要看变压器的具体参数。

网友H:
这个要查阅特殊变压器资料了。

网友I:
这个不知道

网友J:
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K:
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L:
或者,看一下用电设备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M:
5% 左右吧!

网友N:
要看受电设备的要求,还有10KV的浮动变化

网友O:
10KV变4.160KV?不是吧?

416V 吧?

楼主:
确实是。电炉炼钢。特殊变压器

网友P: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电炉炼钢。特殊变压器

是三相变两相的那种?

网友Q:
    没有用过,期待高人出来解释。10%

网友R: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直接打电话问厂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