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分析下主要原因

楼主(2014-01-07):
拉紧器与滑触线连接处,如题,上图。

网友A:
什么啊?没太看明白

网友B:
呵呵,行车上的导电滑轨,五金厂吧。
负载短路、进导电粉尘、接触不良。

网友C:
这图片都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行车上的导电滑轨,五金厂吧。
负载短路、进导电粉尘、接触不良。
刚用一年,使用率很小。

网友D:
灰尘挺大的。10月份给一个小公司做了一个行车控制电柜。没有使用滑触线。原因就是行车下面有抛丸机。铁粉灰尘多。用的是软线挂在钢丝上。

网友E:
看灰尘还可以啊

网友F:
接触不太好吧 导致接触处电流增大,个人看法

网友G:
肯定是接触不好引起的,我们公司很多这种东西

网友H:
短路,环境不好,可以用软线加上滑轮代替。

网友I:
是集电刷磨损造成的吧!

网友J:
短路了吧烧成这了

网友K:
这东西跟那种导轨灯原理一样嘛

网友L:
灰尘大短路了?

网友M:
看起来像过热损坏,觉得2楼、7楼等,说的有道理。

网友N:
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O:
接触不良!

网友P:
是不是滑触导轨接头处烧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P:
看样子是接触不好,,,

网友R: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S:
接触不良大火引起。

网友T:
没有见过张见识了

楼主:
  保修内,设备厂方来修的,想知道对方有什么说法就顺便问了下原因,对方是这么说的:供电电源线是单芯的截面积也太小,螺丝锁不紧发热造成的。
  这红色圈内的四个螺丝没锁紧和蓝色圈内四个螺丝没锁紧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U:
接触不良,接触电阻过大,当通过同样的电流时Q=R*I^2

网友V:
天车的滑触线截面积太小,电器用电功率大,再加上锁紧螺栓接触不良,造成滑触线烧毁,有时还会造成滑刀烧毁,要勤观察滑触线是否打火。

网友E:
这种接触不良引起发热的多吧。

网友W:
感觉像是接触不良导致,
接触不良引起过热

网友X:
引用 楼主:
  保修内,设备厂方来修的,想知道对方有什么说法就顺便问了下原因,对方是这么说的:供电电源线是单芯的截面积也太小,螺丝锁不紧发热造成的。
  这红色圈内的四个螺丝没锁紧和蓝色圈内四个螺丝没锁紧是有区别的吧?

红色圈内没拧紧不影响电轨, 蓝色圈内没拧紧影响电轨

网友Y:
行车吗 学习一下 保养用的着啊

网友Z:
引用 楼主:
保修内,设备厂方来修的,想知道对方有什么说法就顺便问了下原因,对方是这么说的:供电电源线是单芯的截面积也太小,螺丝锁不紧发热造成的。
这红色圈内的四个螺丝没锁紧和蓝色圈内四个螺丝没锁紧是有区别的吧?
看红圈内黄色和红色线在螺丝里的接线位置,判断出接线不规范,肯定由此造成接触不良啦!单芯铜线的压线应该向绿线在螺杆的左侧,并且弯一个秤钩形状,这样才能越进螺丝压的越结实;在规范的话,就是冷压线鼻了!

网友AA:
现在的施工单位都是没有规范的。
只要不出事,怎么搞都行。
如果根据规范,这个导线端头的处理就是不规范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看灰尘还可以啊
环境不怎么好

网友AC:
我们以前滑线短路过一次

网友AD:
看不懂啊,这是什么啊?

网友AE:
没压好的原因

网友AF:
我们天车用的角铁焊的支架。。用铁板在上面滑。。一个月就把小铁板给磨光了。。

网友AG(2014-04-14):
是碳刷安装螺丝脱落两项火线短路烧毁的把

网友AH:
行车电源用滑速线是美观,但维修成本很高而且工作量比较大,尤其是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网友AI:
单相磨损,其他电流增大,建议在导轨上抹点凡士林,增强润滑

网友AJ:
主要原因是滑线没有紧固好造成的,我前几天刚处理过这个故障,厂家专家说是这个原因

网友AJ:
现在都改用8个内六方螺丝来锁紧了

网友AK:
滑线导轨,好像这个还可以转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