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一般温度巡检仪出厂时都设定了零度和满度参数,我想知道这些参数是怎样得到的
另外,如果pt100的温度传感器经过长期使用产生了一定误差,可不可以通过调整巡检仪零度、满度的方式将其显示值误差降低?
小弟在公司管理仪表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相信各位大侠在工作中也都遇到过相似问题,在这里发个帖子,希望各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遇到的有关这方面的困难或心得或宝贵经验说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期待高手给解答……

网友B:
先测一下被测物的实际温度,再参照说明书调节温度巡检仪的参数。

网友C:
好像可以调准的

网友D:
看看说明书慢慢研究呵呵

网友E:
巡检仪只是一般的工具 如同万用表 不能作为计量的检标准 要对一个测温元件进行校准比对需要建立在另一个标准的 基础上 不然无法弄准 PT100出现漂移的可能性并不高,如果有带温度变送器 变送器能容易出现漂移的 用标准直流电阻箱可以校准

网友F:
一般的仪表里可以设置补偿参数的

网友G:
pt100的温度传感器经过长期使用产生了一定误差?
换新的PT1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明觉厉,能说说采用调整巡检仪参数的方法将巡检仪示值与真值的误差调整到最小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