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三菱FR-F740-55K-CHT1的,通电显示ERR,查CPU板损坏,但手头只有45KW的,可以代换吗?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另外,这种故障一般是CPU板的什么地方损坏,可以修复吗?

网友A:
err损坏 好像是有个芯片虚焊了还是怎么了。我上次修理过一个,在面板插座后面有个芯片。

网友B:
上次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淘宝上面买了一块主板。当时是37kw的,问题解决了。后来给店家联系,询问主板功率修改方法,他们说不用修改,装上去,自动识别,好像功率是在驱动板上面的电阻有关

网友C:
这种变频器的主板55KW一下的可以通用,55KW以上的可以通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三菱变频器 以后换起来就方便了啊

网友E:
好像是修改容量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装上45KW的CPU板,正好赶上年终检修,年后恢复生产再检验。

网友F:
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G: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好处理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