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圈了

楼主(2014-01-07):
(无正文)

楼主:
如上图,这指示灯受控于这个接触器触电吗。例如3KM不吸合,指示灯亮吗

网友A:
如果用这种方式控制指示灯,还是第一次见过。
如通过3KM断开使指示灯亮,3KM闭合时,提供指示灯工作的电流可是很大的,而且R9的功率也是不小的。
所以灯与3KM我觉得没有关系。

网友B:
这要看HL与R9的关系(参数)?

网友C:
就局部图来看是没关系,整体的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D:
就这个图没关系,还要具体看看.

网友E:
电阻与指示灯并联,可以看成是形成电压维持指示灯工作。
楼主还是看看实物去吧。

网友F:
神人用神图

网友G:
可能需知道它与电源的关系、3KM的作用、R9阻值、电源电压等,才好判别。

网友H:
要看全图!

网友I:
上个全图看看,不要断章取义

网友J:
请提供参数。
同样的电子线路,因为参数的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负反馈放大器,振荡器。

网友K:
看图是没有关系。要看整张图才好说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HL与R9的关系(参数)?
同意!R9的作用?如果能看到全图的话 还好分析

网友M:
指示灯和接触器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N:
窥一斑不可见全豹。

网友O:
并联电压不变的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并联电压不变的啊
如果R9=0欧呢?

网友Q:
不是太明白这个图的用意。

网友R:
看这个图 还真没关系啊

网友S:
什么叫蒙圈了?

网友T:
灯亮说明电阻没有投入工作。反则相反,

网友U:
有的时候看图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V(2014-02-09):
如果接到市电,那么应该没关系

网友J:
猜想:触点不好了,指示灯发出信号.

网友W:
光看这个图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X:
这样的截图看不出什么啊,但按常理来说应该是不受控的